贴片焊盘层和布线顶层的区别?

楼主(2009-11-12):
贴片焊盘是设置在顶层,而不像的时候把层设置在顶层,为什么板子做出来的时候贴片的焊盘上没有一层绝缘漆,而布线上的铜皮上有一层绝缘漆呢?

网友A:
切换到Top Paste层看看,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B:
自己动手做贴片元器件封装的步骤如下:
选择焊盘,你会看到这是个多层属性设置,默认的,
然后,双击该焊盘,探出对话框,将层属性设置到top(或者bottom)。
所以,贴片的焊盘其余属性全部是多层属性,只有层的属性不同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知道了,呵呵

楼主:
谢谢你啊,为了生活 6# 王紫豪

网友C:
更正错误

哈哈,那个叫绿油,其保护电路板作用的,防止氧化,MM真爱学习啊

网友D(2011-05-28):
就是说,在对焊盘的设置中是没有办法去掉top paste层的,是吗?

网友E:
LZ看问题很透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