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对不?

楼主(2009-11-12):
9015能驱动这个BUZZER吗?

网友A:
感觉没错

网友B:
如果VDDHI与单片机引脚的是高输出电压高出0.7V的话就有问题了。
还是建议用一个NPN的管子吧!

网友C:
用个8050NPN管子吧

网友D:
PN正偏,应该可以导通啊,楼上两位为什么说要换管子呢?

网友E:
没错,这是典型的喇叭控制电路

网友F:
楼上各位所说是对的,此图应该改为NPN管,或者把三极管和蜂鸣器对调。
图中PNP三极管如果完全导通,发射极电压约为0V。
除非控制端能提供负电压,否则不能完全导通。
三极管做开关用时,分高端开关和低端开关。图中为低端开关。
低端开关用NPN三极管或者n-ch场效应管
高端开关用PNP三极管或者p-ch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