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如何在AVR GCC加入汇编程式段

楼主(2009-11-12):
大家好,在avr如何像PIC一样方便使用汇编,下面是一段PIC的C语言加入的一段汇编,请问在AVR GCC(AVR Studio)的c中如何加入类似的程式段
  #asm
     BCF 0x3, 0
     BTFSC _csr, 0
     BSF 0x3, 0
     RRF _csr+7,F
     RRF _csr+6, F
     RRF _csr+5, F
     RRF _csr+4, F
     RRF _csr+3, F
     RRF _csr+2, F
     RRF _csr+1, F
     RRF _csr, F
     #endasm
我在网上看到的都是什么 @ ¥#%之类的,太深了! 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asm("CLC");
  asm("SBRC _DKEY, 0");
  asm("SEC");
  asm("ROR _DKEY+7");
  asm("ROR _DKEY+6");
  asm("ROR _DKEY+5");
  asm("ROR _DKEY+4");
  asm("ROR _DKEY+3");
  asm("ROR _DKEY+2");
  asm("ROR _DKEY+1");
  asm("ROR _DKEY");
我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加入进去,可是行不通

网友A:
2楼的方法是不行的.

关于 GCCAVR 的内嵌汇编, 网上有很详细的说明. 也可以看库参考手册.
虽然比较复杂, 但是却对 C 编译优化提供了很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