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次转换ADC 通道数据偏离了一位?

楼主(2009-11-12):
在进行ADC转换时,进行四个通道的转换,发现读取数据时第一次采样读数变了第二位,第二个数据变成第三位,第三位数据变成第四位,第四位数据变成了第一位。那么奇怪的?不知哪里出现了问题。我想的是需要的时候才进行ADC转换。
int main(void)
{
u16 num;
  //配置系统时钟
RCC_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while(1)
{
ADC1->SQR3=0x0c;
ADC1->CR2 |= 0x01;
while((ADC1->SR&0x02 )!=0x02);
num=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Display_LCD5bit(0,0,num,0);

ADC1->SQR3=0x0d;
ADC1->CR2 |= 0x01;
while((ADC1->SR&0x02 )!=0x02);
num=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Display_LCD5bit(0,2,num,0);

ADC1->SQR3=0x2;
ADC1->CR2 |= 0x01;
while((ADC1->SR&0x02 )!=0x02);
num=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Display_LCD5bit(0,4,num,0);

ADC1->SQR3=0x3;
ADC1->CR2 |= 0x01;
while((ADC1->SR&0x02 )!=0x02);
num=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Display_LCD5bit(0,6,num,0);
delay_nms(300);
}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A/D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楼主:
在初始化中加入一句ADC1->SR&=~(1<<1);或者读一次ADC1->DR就正常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理论上转换一次通道后读取了一次ADC1->DR后全部都会变成正确的,实际并不是这样。反而视觉上变成了上一次设置的通道,在下一次转换完成才读取

楼主:
是不是EOC为1时,转换通道写不进去。

网友A:
是不是时间间隔太短了,ad的时钟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