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里面的宏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9-11-12):
我只知道在vc里面宏是定义一个变量,在后面里能直接使用这个变量,在C++里面的宏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宏”就是“抄”,将宏定义(有时会代入一些参量)抄入到相应的引用处。C,C++,VC,甚至在ASM中宏的意义都是如此。

网友B:
“宏”本来就是汇编语言产生的概念,后来才被移植到其它语言中。

网友C:
VC是开发编译工具,C++是一门编程语言。

C++提供的编译预处理功能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 宏定义
  (二) 文件包含
  (三) 条件编译
  在C++中,我们一般用const定义符号常量。很显然,用const定义常量比用define定义常量更好。
  在使用宏定义时应注意的是:
  (a) 在书写#define 命令时,注意<宏名>和<字符串>之间用空格分开,而不是用等号连接。
  (b) 使用#define定义的标识符不是变量,它只用作宏替换,因此不占有内存。
  (c) 习惯上用大写字母表示<宏名>,这只是一种习惯的约定,其目的是为了与变量名区分,因为变量名
  通常用小写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