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问题

楼主(2009-11-12):
C51中 MOVX  DPTR,#6000H  用万用表量P0,P2口都是高电平,是怎么回事?请教了!

网友A:
地址在DPTR中,单元在DPTR所指那个地址内。P0,P2只是分别用来传输数据和地址的,“实体”外挂在上面。当然用万用表是量不出什么名堂的。若用分析仪也许能看出些道道来。

网友B:
C51中 MOVX  DPTR,#6000H
**********************
C51中 有这样的指令吗?

网友A:
呵,确实

    mov DPTR, #6000H
    movx @DPTR, A

6000H为地址,P0,P2为总线通路。

网友C:
1、LZ的指令写错了哦,51没有这样的指令(如LS是2条);
2、访问外部地址时,P0、P2只会在访问瞬间有输出,然后就会恢复成端口寄存器中之前的状态,所以要用逻辑分析仪或者数字示波器才能抓到变化,万用表是测不出的哦~

楼主:
多谢大师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