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器件?

楼主(2009-11-12):
就是输入端给一个指定频率的交流信号(例如0.85MHz),输出就变为高电平,如果没有输入指定频率的交流信号,输出就变为低电平,或者说就是一个带数字输出的带通滤波器。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器件?希望越简单越好,哪怕这个频率是固定的(但一定要超过500kHz啊)。

楼主:
楼上详细说说吧,谢谢!

网友A:
.

简单一点,用一个二极管检波就可以。复杂一点,用个锁相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