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N 压频转换,单片机采集

楼主(2009-11-12):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压力采集,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转化成电压1~5V,但由于精度问题,现把电压转换成频率,通过采集频率来确定压力,但是其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先按照LM331N PDF上的典型电路焊接了一个,但是通过示波器来观察发现转换的频率上下浮动,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有没有做过这个压频转换,来聊一下,谢谢!

网友A:
理论上锁相环电路CD4046那种也是可以的,就是线性度好不好的问题了

楼主:
通过我的测量和比较,我觉得LM331N的线性度还是可以的,但转化成大频率后,波动的比小频率更大。

楼主:
各位没有了解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大虾来帮忙

网友B(2013-10-14):
同问啊。我好像也遇到这个问题。论坛没有高手吗?

网友C:
331已经是很老的器件了,不如直接用单片机的ADC处理,电路更简单,软件更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