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8F4520 RA口操作问题.

楼主(2009-11-12):
如下代码:

      RA3=1;
      RC0=0;
      RC1=0;
      RC5=0;
      RA2=0;

当执行完RA2后发现,RA3同时也变为了0, 我首先想到可能是读-修改-写的问题.在执行完RA3=1时,测量RA3有5V的高电平输出,也就是说PORTA.3=1; 当在执行RA2=0,即BCF 0xf80, 0x2, ACCESS后时,首先读入到PORTA的RA3为1,将RA2清零再一次写出到PORTA引脚,但是为什么RA3会变为0呢?

另外如果是外部口线延时问题,RA3是接4514 使能端的,没有电容问题,同时RA3=1后,有三条其它指令延时,应不会是这个问题造成.

楼主:
不好意思,打扰了,ADCON1=0X06改为ADCON1=0X0F;可以了.

网友A:
简单问题自力更生,是个好习惯。。。

网友B:
这兄弟要赞,虽然问题简单,但提问之前有思考,叙述也详细,也会学着自己解决问题,不像其他兄弟,其实很多问题只要看datasheet就可以解决.

网友C(2011-12-06):
:victory:养成良好的习惯,在使用之前好好研究数据手册

网友D:
PIC18用LAT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