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个cvbs转数字RGB的芯片

楼主(2009-11-12):
如题,请帮我推荐一个芯片,最好是24bit的,分辨率是800乘600,谢谢!

网友A:
你什么时候见过cvbs有800乘600的分辨率?

楼主:
是我没有说清楚,是要把cvbs信号在800乘600的TFT液晶屏上显示.

网友B:
屏多大尺寸?什么接口类型?

网友C(2009-12-29):
去ADI看看,找VIDEO ENCODE, 像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D(2010-08-10):
TW8816   MST720都可以的

网友E:
貌似要用倍线器

网友F:
我不太懂,

网友G(2010-09-18):
这个一般要用2颗IC完成,好像现在有的已经整合成一颗了,看看电视盒就明白了,我们以前做过

网友H:
用任意款decoder如SAA7113,SAA7114,TVP5150。
配合deinterlace和scaler如AL260,PW1225,WS2000等。
就可以实现CVBS->ITU-BT656->RGB的转换。

网友I(2011-01-05):
decoder+encoder?
11# zilaifun

网友J:
10BIT的就很多
24BIT的比较少见

网友K(2011-11-23):
回复 楼主:

用Chrontel的一颗CH7501可以搞定。
如有需要,请联系我,QQ:794843349

网友L(2012-01-06):
ADV7181C 需要资料可以联系我

网友M(2013-12-24):
也可以用GM7150直接代换,或,GM7123,GM7113.目前全志的A31S有点支持到位了,我们配合encoder,输入信号是:BT656输出是CVBS信号。GM7121,GM7122如果有朋友需求资料找我M13714106897.Q349173792

网友N(2016-04-27):
引用 网友J:
10BIT的就很多
24BIT的比较少见

10bit的能推荐一个不?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