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9-11-12):
最近有一块板子

但是不知道芯片的、型号

请帮忙分心一下此图的作用和芯片的型号

楼主:
图上有个集成块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也不知道在这个电路里有什么作用

请各位多多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上面的端子输出
下面是+15V输入

网友A:
好像是一个脉宽调制器,猜测一下SG1524,用于电源调整。

网友B:
如果片子12引脚接地的话,应是SG152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