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参数问题

楼主(2009-11-12):
如图 以太网变压器的这几个参数分别指什么?
另外 具体根据什么指标来选择合适的网络变压器?

楼主:
高手请指教 谢谢

楼主:
没有人解释一下么 在线等

楼主:
疯了 这么难么

楼主:
接着 继续

楼主:
崩溃边缘

网友A:
帮顶,以免楼住崩溃。
知道的还没来。

网友B:
帮顶,以免楼住崩溃。
知道的还没来。
引用 网友A:

我也帮忙顶一下,不然要沉了!

网友C:
第一个是差模转共模的抑制能力。当然是越小(负值绝对值越大)越好。
第二个是串扰,当然也是越小越好

楼主:
无敌感谢楼上 还有楼上帮顶的哥们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