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N 调试的问题,转换频率不稳定

楼主(2009-11-12):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压力采集,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转化成电压1~5V,但由于精度问题,现把电压转换成频率,通过采集频率来确定压力,但是其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先按照LM331N PDF上的典型电路焊接了一个,但是通过示波器来观察发现转换的频率上下浮动,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有没有做过这个压频转换,来聊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搞过,不好评论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B:
电容温漂

网友B:
LM331N PDF上对该电容有说明

网友B:
我用cbb并云母,效果满意。

网友C:
我用窟窿板焊過,都沒問題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天试试

网友D:
转印板做的,很稳定的。电容暂时没上cbb,就是独石电容,应该温飘会大很多。计划改贴片NPO电容。

楼主:
我使用插件电容做的,这样是不是浮动更大呀,用贴片的会好点吗?

网友E:
用cbb电容,并且频率要高一点,1000HZ以下输出,331不大准

网友D:
不是贴片电容会更准一些,而是NPO类型的贴片电容温飘极小。插件电容就用cbb吧。

网友F(2009-12-17):
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没有用过压频转换,但是我想可以跟ADC类比。
不论什么AD,测量模拟量输出的结果,总会有跳动。至少应该从输入信号本身,以及基准源(不知道压频转换器是否也需要基准源)开始查起,而不应该一开始就怀疑器件的问题。

网友H(2020-05-09):
学习了    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