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485之间的通信连接

楼主(2009-11-12):
两个485之间的相互通信 怎么是A--A   B--B连接

网友A:
A--A   B--B
是什么
看你用的片子的原理图!

楼主:
2# tog10 A B是两个差分传输端口啊  就相当于 RXD--RXD   TXD--TXD  这样接的  ??不明白??

网友B:
485的A,B跟RXD,TXD不一样

楼主:
4# yczhang 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C:
看来LZ还没搞懂RS485原理

楼主:
恩  只是知道有这个东西  能干什么  具体怎么干活的 不知道:L

网友D:
不学习怎么会知道呀

网友E:
无图无真相

网友F:
485是差分电路,总线上没有TXD、RXD的概念,楼主找些资料先理解基本原理吧,我的Blog中就有些。

网友G:
两个485之间的相互通信 怎么是A--A   B--B连接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在总线上同时接很多很多个啊~

LZ再去想想吧:)

网友H:
两个485之间的相互通信 怎么是A--A   B--B连接
引用 楼主:
有点象变压器的“同名端”那种情况

网友I:
LZ应该补充点基础知识

网友J(2011-12-11):
A-A  B-B

网友K:
A--A   B--B连接

网友L:
rs485与232不同,是差分输入的。通过A与B之间电压差来确定数据的0或者1,所以必须A-A,B-B。

网友M(2012-02-11):
我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2台PC通过485连接,每台PC的串口加一个232转485,用串口助手不能通信。后来找了一个串口延长线,对2,3做了交叉,仍然不能通信。那位大侠给分析下,换了好几个转换器也不行,我的485还共地了。

网友N:
用485通信软件与用232通信软件是不通用的,485通信需要有控制通信方向语句。

网友M:
今晚又试了下,居然可以了,奇怪!

网友O:
要注意电平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