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我在一些地方看到,双绞线是这样分类的:

但是没有这种绞线

有谁知道,这种绞线算不算双绞线呢?这种绞线的特性阻抗是多少呢?它跟网线那种双绞线相比,哪种传输信号更好呢?

网友A:
我仅知道图中的是双纹线。至于其他的东西也不知道。
至于哪种好,根本没有办法回答。信号的频率不同,所用的传输材质可能都有区别。

网友B:
你那种也叫双绞线,但双绞线的特性阻抗是靠线的工艺保证的。你可以看看你要参考的双绞线其
绞线的密度、均匀度。
但一般估计,那种双绞线应该没网线的阻抗一致性好。
另外,也要看要传什么信号,传多长距离,需要线的阻抗是什么样子?

楼主:
是不是拿两根普通的导线绞在一起,就可以叫双绞线呢?
这种情况下,它的特性阻抗怎么估算呢,用这种线来做传递485,CAN或其他的信号线,是不是合适呢?

楼主:
没人详细解释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