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工作电压在50V到100V的运放型号,在线,多谢

楼主(2009-11-12):
如果能同时提供参考价就更好了!!

我查到一个OPA454,工作电压是正负50V的,另外一个3583AM,深圳市场上卖到150元一片,不知道贵不?

网友A:
你是不是想做数控电源?
如果是,参考普通直流稳压电源,用一个小功率的正负12V辅助绕组给控制电路供电。控制电路接成浮地方式,GND接到主输出的正极,反馈端接到主输出的负极。这样的好处是电流采样和输出电压采样都可以用低压运放(普通的LM358,UA741)搞定。

楼主:
多谢二楼指导。
不是做数控电源,做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输出范围要到100V,这个电路通过数据采集板和计算机相连,可以控制输出电压自动变化,因此只好采用高工作电压的运放了。

网友B:
不如用分立元器件搭放大器,成本低得多。

网友C:
不必用100v的op,可参考2楼方式,用浮动电源。一般36v的op就可以了

网友D:
多谢二楼指导。
不是做数控电源,做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输出范围要到100V,这个电路通过数据采集板和计算机相连,可以控制输出电压自动变化,因此只好采用高工作电压的运放了。 ...
引用 楼主:

输出100V也没有必要非得采用100V供电的运放,可以使普通运放和三级管配合实现,电路随便找一本讲运算放大的书就可以找到。如果没有找老T叔要。

网友E:
哈哈,那输出1000V岂不是要用1000V的运放?

网友F:
使高压运放多贵啊~

网友G:
请参考音频功放电路

网友B:
6楼9楼的建议,本质上还是用分立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