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我的rs232-485是正常工作的?

楼主(2009-11-12):
如何判断我的rs232-485是正常工作的?我在测量a、b两端的电压时,发现平常为低电平,有通信时为高电平。pc和单片机通讯,用串口调试,看不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网友A:
485是差分输出,1和0用极性表示,测量极性即可。

网友B:
一般AB不通信状态下面AB压差2v-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