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C插头引入的噪声过大,怎么处理?

楼主(2009-11-12):
两个板子间送模拟信号,用BNC比焊线的方式多了20mV左右的噪声BNC插头用手拿着,加点力压,噪声就能明显减少,示波器看像是白噪声
是BNC插头插座的品质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线呢?同轴电缆?多长?如果是的话你把电缆卷几圈看看噪声是不是更大了

网友B:
是什么信号,频率范围是多少,也要交待

这个现象可能有点特殊

楼主:
用普通的RVV 2×0.5线,1.2米,一头是鳄鱼夹。信号0-200Hz正弦波。
就用两头鳄鱼夹的线都要好很多。

楼主:
把线绕在螺丝刀上面没有变化
所以我怀疑是BNC的插头质量不好

网友C:
买纯铜的BNC头,估计你买到了合金的BNC了。

楼主:
本来觉得我的信号频率这么低,是个插头就行了
插座是纯铜的,插头不是(贪便宜了)
没想到噪音也这么容易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