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SRR和BRR寄存器直接操作STM32的I/O端口

楼主(2009-11-12):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看看我刚写的博客吧:使用BSRR和BRR寄存器直接操作STM32的I/O端口

网友A:
BSRR还有一个特点,就是Set比Reset的级别高,就是说同一个bit又做Set又做Reset,最后结果是Set
要同步变化只要简单的
GPIOx->BSRR = 0xFFFF0000 | PATTEN;
即可,不用考虑哪些需要置1,哪些需要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