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TIMx_ETR和TIMx_CHx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1-12):
都可以做计数脉冲输入,请问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A(点评):
请看STM32F10x的开发手册RM0008的14.3.4小节Clock selection,这部分有详细介绍区别,我英文不好,你可以自己去看。

网友B:
从定时器的框图上就可以看出:TIMx_ETR在计数器之前,可以作为计数器的计数时钟,而TIMx_CHx在计数器之后。

楼主:
谢谢,可是CH1和CH2也可以做计数时钟吧,这时使用效果和ETR没有区别吧?

网友C(2014-11-24):
如果频率不高,外部中断计数和捕获计数具有相同精度;如果频率较高,使用外部中断有可能响应来不及,会丢失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