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国内外知名电子变压器厂商

楼主(2009-11-12):
现在需要一种变压器,要求变比能在2Hz-4KHz基本保持稳定,直流电阻10Ω~30Ω,变比为2:1或3:1.(好象这种属于音频变压器、隔离变压器)
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合适的。希望大家能提供好的电子变压器厂商,多谢!

网友A:
通频带宽达1:2000,很难做。

楼主:
是的,比较难做。但我手上一款日本做的变压器(不知道型号)可以达到上述水平。用频响分析仪做了测试;
不知道如何贴图,要不可以将其特性曲线贴上看一下

网友B:
2HZ太低了吧

楼主:
如果上调到10Hz级别呢?

楼主:
下图为实际所测变压器的频响情况(阻抗和变比)。测试范围为1-5000Hz

阻抗(次级带10K阻性负载)

阻抗(次级带10K阻性负载)

变比

变比

网友A:
不是不能做,是很难做。
通频带1:2000,还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最低要求2Hz,初级电感就要很大,需要用相当大的铁心,同时要求相当多的匝数。但铁心大匝数多,绕组自身的分布电容必然比较大,初次级之间漏感也大,这会影响高端频响。为减少漏感,就不能简单地绕完初级衬绝缘再绕次级,需要分层夹绕,从你的要求看,分三层肯定不够,很可能要五层甚至更多。另外,为减少绕组自身分布电容,每层可能需要分段绕。这么复杂的绕法,不可能用自动绕线机,只能手工绕。这样一来,成本很高。但只要你愿意出高价,还是做得出来的。
“好的电子变压器厂商”反而不大可能接你这个单。越是大厂,越不会接你这个单。

楼主:
多谢maychang,看来这种变压器还是要定做才行。但有没有国内好的厂商(质量稳定、工艺水平较高)推荐下。

网友C:
丹麦还是芬兰有一家,国际知名的小公司。呵。。。具体的不清楚了,据说是有名的音箱用他家的。

网友A:
也不必丹麦,国内普通小厂就可以做,但必须你设计好各项参数,他们只能照你的设计绕。

网友D:
这个用直径稍大的铁基纳米晶铁芯比较适合
高的磁导率,可以降低空载损耗
高的电阻率,可以降低高频损损
较长的磁路,在低频端不致饱合
高的磁通密度,可降低匝数,减小分布电容
环状结构,漏感才能做小

网友E:
美国north hill的。大概6000-10000一个吧。
10Hz
做阻抗变换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