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多多帮忙,关于CSD术语的解释

楼主(2009-11-12):
the baseline data of each sensor.老是有baseline,baseline有什么用,到底是指什么东西
the raw data又是什么?
VC1,VC2,VC3是什么?
对于touchpad的位置检测,大家有没有什么算法或者代码呢?找了好久没找到
:) 初学者,请大家多多帮忙

楼主:
我很努力了,请大家帮忙,大家编程都是怎么起步的呢、?要学什么,步骤是什么

网友A:
Baseline也就是基准线,用于跟踪在没有触摸时计数器的值,每次计数结束后,计数器测量的值会和基准线进行比较,来确定按键的状态和手指中心位置,基准线是动态的,当外界环境有变化时比如温度或湿度变化时基准线就会相应的作出调整,这样可以基本排除外界环境对触摸判断的影响
Raw data就是计数器里的计数值
V1/V2/V3是时钟,是系统时钟分频得到的,你可以设置
我觉得对于初学者,首先是要懂它的工作原理,看清datasheet,可以看一下他的里面的一些sample code,还有designer里面会有一些案例,可以看一下。还有,可以看一下关于capsense的学习模块获网络研讨会。
至于touchpad,我没有代码,你可以再问一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个专业人士啊,还有点东西没有弄懂,如果要检测滑条中的两个手指位置同时的触摸,那应该怎么检测法呢?是扫完了第一个点,存起来,再扫第二个点么?可以提示下么?有没有例子?

网友A:
滑条是顺序扫描的,滑条的例子倒是好多地方都有,你可以找一下,我这里有一个CY3203开发板的例子,是按键和滑条的,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网友B:
都发了那么多帖子了,还是新手?

网友C:
楼上的不能打击人哦,呵呵:)

楼主:
学习永无止境,永远都是新手,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要学

楼主:
还有就是M8C_EnableGlnt,就是有M8C的那种
像这些函数从哪个数据表可以参考啊?什么时候要有?

网友D:
M8C_EnableGlnt这个PSoC少不了的。

关于一些API和参数设置啊,建议楼主看看C:\Program Files\Cypress\PSoC Designer 5\Documentation这个文件夹,一般的datasheet,寄存器数据手册,使用向导都有,做PSoC项目多查查看一看....

网友C:
很是谦逊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