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二极管反向漏电流测试?

楼主(2009-11-12):
在电测仪表版发过,但是那里人气不足,特此重发,请斑竹手下留情!
-------
客户要求在测试其产品电源输入端上的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输入电压为DC 30V。
也就是在反接情况下测试其漏电流大小,要求小于300uA。

由于是ATS,自动测试系统,所以必须要能程控的,普通的万用表精度达不到,要是买个高精度的DMM,比如6.5位的,有点大材小用的样子,另外也不方便接线。

倒是有一些微安表之类的,但是一般都不能程控——即GPIB接口或串口控制。

版上高手见多识广,有什么其他好方案?

网友A:
微弱信号测试,一直是个难题。
如果对价格不是很敏感,可以考虑仪表用精密放大器,然后A/D转换,也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测试数值。

楼主:
这个也算不上小信号了吧,300uA是个很尴尬的位置。

网友B:
为什么说“300uA是个很尴尬的位置”?

网友C:
需要自己测吗
规格书中就有

楼主:
楼上的,全相信它,那还有公安,检查干嘛呢?

这是客户的质量检验标准,不是给个Datasheet就可以了的。所有的电路,器件都有规格书的,那还要测试干嘛呢

网友C:
测试它是为了看它符不符合规格书上所写参数,而不是靠自己去测试它的参数。
如果每个器件都要自己去测试它参数才敢用,工程师都不用去做别的了,整天就测试元件的参数就够忙的了。
对于一个产品来说,客户要验是整机的性能,而不是产品内部所用某个元件的性能。
如果一个元件你不相信它的规格书所写的参数,你可去取测试它的参数,只要你测出来的参数不在它的规格范围内你就可以找厂家索赔了。当然,如果你买的是山寨或摊摊货,那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是正规厂家的部品,你都可以相信他的规格书上所写的规格。如果不信他的规格,你用买它干嘛?难道为了去测试它的参数买它?
********************************
所有的电路,器件都有规格书的,那还要测试干嘛呢

所有的电路,器件都有规格书的,我们还要去测试,是因为我们要测试整个电路的性能,而不是为了测某个元件的参数。

楼主:
测试它是为了看它符不符合规格书上所写参数,而不是靠自己去测试它的参数。
如果每个器件都要自己去测试它参数才敢用,工程师都不用去做别的了,整天就测试元件的参数就够忙的了。
对于一个产品来说,客户要验是整机 ...
引用 网友C:

哈哈,
1、厂家也不会保证每一个都符合其规格书。
2、电路设计,生产加工,……所有活动都有可能改变产品特性,由此影响整机性能。由此需要有质控点,有OQC等等控制手段。
3、现在的客户才不仅仅验证整机的性能了,其隐含的故障与缺陷才可怕——返修率居高不下是什么原因?
4、对保护二极管的测试只是普通测试之一,不要感觉大惊小怪。
5、试想:如果某人装错了一个二极管型号,正常情况下产品是能工作的,甚至你加某些反向电压也是可以工作的,但是这样出去的产品符合您产品的规格书吗?

6、我是问怎么测,不是讨论该不该测。

楼主:
没有满意答案啊,

网友D:
为什么说“300uA是个很尴尬的位置”?
引用 网友B:
同问!

网友E:
5、7楼说的当然有道理,但客户这样的要求也不算过分,,,,,,客户就是上帝嘛

网友F:
楼主说的不太明确。
是就测试一台还是每一台都测?
如果每一台都测就值得买一个DDM了。

网友G:
串个小电阻,量电压。问别人借的6位半表

网友H:
楼主是生产线的,要批量自动化

网友I:
用特殊的放大器啦,有的放大器是专为 电压-电流   电流-电压 而跨导的, 模拟器件的公司ADI  TI 都有,后面再用一个ADC,就能测,ADC后,你想怎样就怎样 。

楼主:
算了,打算弄一个DMM了,6.5的,1万多块。

楼主:
5、7楼说的当然有道理,但客户这样的要求也不算过分,,,,,,客户就是上帝嘛
引用 网友E:

因为客户没有做ICT,所以这个要求从质量管理上也不过分。

楼主:
同问!
引用 网友D:

尴尬在此电流不大不小,要是再小点,我可以买更专业的设备,但是价格较贵;
要是大点,当然更好处理了,直接电阻取样采集即可。

楼主:
串个小电阻,量电压。问别人借的6位半表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可行,串太小的电阻没有什么意义,稍微大点客户不会同意的——影响其负载。

楼主:
楼主说的不太明确。
是就测试一台还是每一台都测?
如果每一台都测就值得买一个DDM了。
引用 网友F:

批量流水线测试,所有的都要测。

网友G:
这么去测试,还如去找品牌好点的二极管,让客户认可就行。

楼主:
别老整些没有的,

网友J:
3位半200mV档并个10欧电阻,就是小电流表。300ua对应3mv。并100欧电阻,300ua对应30mv.30mv对30测量电压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