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09-11-12):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该图是小弟最近正在设计的原理图,Iin1、Iin2都是uA级的电流输入,I =Iin2-Iin1 基本就是nA级的,最大几十个nA,各位帮忙看一下,按照图中的画法可以实现吗?
我的想法是:V1=10M*Iin1,V2=10M*Iin2,Vout=V2-V1=10M*Iin2-10M*Iin1=10M*I,那只要量出Vout就可以知道I,
目前有两点问题:
第一,不知道理论上面有没有什么没有想周到的,请大家提提看。
第二,因为是小电流,I是nA级的,理论上如果可以的话,实际上要注意什么,可不可以实现。
谢谢了!

网友A:
准备听这坛里的彭大侠的讲解

网友B:
应该考虑一下运放的失调电流

网友B:
10M电阻的高斯白噪声也要考虑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际电路我觉得成功几率较低

楼主:
我也想过理论分析应该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是小信号,所以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之类的,在处理这类小信号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东西,给我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是运放的部分DATASHEET。

网友D:
坐等高人

楼主:
难道没有人做过这种方案?

网友E:
试一下啦

网友F: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点路又不复杂,还不如赶紧自己动手试一下算了!

网友G:
Iin1和Iin2微安级,△I纳安级的,光那个10M1%的误差,就将精度吃掉了。

网友H:
楼主选的运放,也太差了。这么大的失调电压怎么能用。

楼主:
周末的是很搭了一下电路,实现不了,困惑中,10M选的是0.1%的,但是还是不够。

网友I:
不要把增益都堆在第一级!

先提高第二级增益,适当降低第一级增益再说

网友J:
10M
的电阻太大了,如xwj所说,第一级放大倍数小点,用二级或者三级放大,另外可以用t型网络,不用太大的电阻可以实现高增益

网友K:
不知你是否计算过:
1.输入是uA级,假设是1uA,则第一级输出为10V,你的供电电源电压是多少?是否饱和?
2.输入是uA级,差别是nA级,差了1000倍,别说1%的电阻,0.1%的电阻也未必好使吧?
3.运放6mV的Vos,确实不太好.
4.影响测量的不只是10M的电阻,后面的电阻精确匹配都很重要.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刚才试了一下,把第一级增益减小,选的1M 0.1%的电阻,但是效果还是出不来

网友L:
第二级不需要这么小的Ib,可以换一个Vos小点的。这样后面的放大倍数就可以大一些了。或者先做IV转换,然后再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C:
先别管10M电阻精度,1%测试够用了。
你先测试下电路的线性度,在去考虑精度问题。1%电阻的误差其实是增益误差,根本没关系,加个增益调节环节。

VOS我觉得不是关键,Ib的影响应该更明显。Vos这里不会被放大。

网友C:
第一级的电流采样考虑Ib较小的运放,Vos大点也没关系,采样电阻可以小点。采样电阻的精度其实不重要,只要稳定就行了,只是增益误差罢了。vos是零位误差。
第二级选择vos小的运放,如OP07。第二级做适当放大。
如有需要可以再加第三级放大。
其中必须要有增益和零位微调环节。
这种电路最重要的是线性度,其次才是精度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