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 EEPROM启动问题

楼主(2009-11-12):
因为系统较大,2407内部flash空间不够,因此将部分程序写入eeprom,上电后,读取到外部ram中,运行。
使用小的测试程序时,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实际大的系统程序,运行不正常。

memory段:
    PAGE 1: B0:    origin = 00200h, length = 00100h
            B1:    origin = 00300h, length = 00100h
            B2:    origin = 00060h, length = 00020h
            SARAM: origin = 00C00h, length = 00400h
            SRAM:  origin = 08400h, length = 03C00h
            SRAMPRG:  origin = 0C000h, length = 03e00h

section段:
    InsideDataSect : {} > SARAM    PAGE 1
    InsideFunctionSect : {} > FLASH    PAGE 0
    /*LCD显示函数 sect*/
    LCDFunctionSect : { } > SRAMPRG    PAGE 1
最后面的LCDFunctionSect就是存放到eeprom中的代码段

网友A:
看看那MAP文件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spi程序在ram中运行没有问题,在内部flash中运行时出错了,读出的代码错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