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16F722配置位写法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MPLAB8.2
汇编语言中怎么写722的配置位

原来用过76这样写的:
__Config _CP_ALL &_BODEN_ON & _PWRTE_ON & _WDT_ON & _HS_OSC

但是722就不好使了
看了头文件722有两个配置字
写成
__Config1 _WDT_ON
报错:
Warning[207] E:\ASM\ATU-UAE\PLC485L-76\PLCWATER.ASM 22 : Found label after column 1. (__config1)

楼主:
请用过的高手给指点下
现在已经不用汇编了,原来的程序要从76移植到722上,碰到这么个问题。

网友A:
_CONFIG1                     EQU     H'2007'
_CONFIG2                     EQU     H'2008'

用C的话, 我知道, 汇编的不知道, 但我看P16F722.INC中是大写, 但你写出来是小写,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找了microchip的ASM模板看了一下,应该是这样:

__CONFIG  _CONFIG1 , _WDT_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搞定了
config还必须是大写的。

楼主:
现在21ic怎么搞起打分来了啊,真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