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IO卡吗?

楼主(2009-11-12):
现在需要用到IO控制卡,有人用过吗?我不知道什么叫IO卡,麻烦给说下。我在网上怎么没查到啊?我的目的主要是用io卡控制固态继电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呵呵,种类太多了,去研华研祥网站搜索吧
最常见的型号:
8入8出:pcl725
16入16出:pcl7130
这是isa总线的,pci总线型号略有不同

网友A:
什么叫做I/O卡?
就是input/output card;
分成pci总线和isa总线的,也有那种通讯模块的,比如canbus/rs232/rs485;

象你这种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的,根据控制数量的多少而选择不同的型号。
一般都是既有输入也有输出的,可能也有专门输出的。

网友B:
7230卡,I/O,网上一大把

网友C:
本人有USB和串口两种IO控制板,还带运动控制部分(纯贝塞尔曲线),IO口:8路输入,16路输出,如果扩展外电路(就是简单的光电隔离)IO口还可以做的更多,如果需要,请联系,QQ:15257769电话:13825251158

网友C:
另外忘记说了,提供动态开发库和开发例程(VC++版),也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完整的控制软件

楼主:
PCI725上集成的有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
第一次需要用到IO卡,有谁能给个例子,最好能详细讲下怎么和电脑后面的借口,或者主板上的PCI查抄连接的,最好是实物图,原理图很多,我现在需要的是实战

楼主:
上面的高手,我加你QQ把,好吧?我是想好好学习下,只要我亲手做一次就好了

网友D:
7250的,台湾产,有很强大的编程控制软件,可以在线编程,PCI插槽的!继电器可以跟据实际要求设计吧!

网友E:
io就是输入(in)输出(out)的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