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的电路怎么会有交流成分?

楼主(2009-11-12):
在一本书中看到,单相全波整流电路加上L滤波,可以滤除交流成分。我比较疑惑,整流后不都直流的了,哪来的交流成分?

PS:忽然想起来,会不会是脉动直流可以分解为多次谐波的和?傅里叶?

网友A:
滤波以后是直流,不过是脉动直流,脉动直流砍掉稳恒直流部分以后,就是个交流

就是说:输出电压=一个恒定的直流+纹波电压(交流)

网友B:
没错,傅立叶展开就是了。
展开后,常数项就是直流成份,其后各项是各频率的交流成份。
方波也可以按此方法展开分析。
很有意思的是,输入的是单纯的一个频率,整流后却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成整倍数的频率(直流算是零频率)。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奇怪,自己坐着想半天不明白,怎么一发完贴自己就开窍了。想法也得到两位的证实。

网友B:
有时候,就差那最后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