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用于追踪日光要用哪种元件好?

楼主(2009-11-12):
如题,本人准备做一个与追踪日光有关的作品,不知要选择光电池还是光敏电阻,抑或光电二(三)极管,请各位知道的不吝赐教,跟我说一下他们之间的主要用途以及区别、价格等,详细一点,不过声明一下不要抄网上的!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呢?有那么难吗?

网友A:
光敏电阻是光照变化阻值发生变化,变化幅度还是挺大的,应该可以完成你要的功能,另外两个我就不熟了,当时我们用过光敏三极管,没弄明白怎么用

网友B:
我认为你 说的光电池应该是太阳能电池之类的吧,光敏电阻楼上说的很对,光电二三极管也应该叫光敏二三极管吧。
1、太阳能电池价格最贵,可以提供电源,不用外接电源了,又可以发电,你可以根据其产生的电源能力判断光的方向。
2、光敏电阻和二三极管价格都不贵,但是要外加电源
3、光敏电阻产生的是变化的输出值,可以根据其产生的电源能力判断光的方向,但是要加遮光的东东才行,要不怎么能知道光从哪里来的呢
4、二极管有方向性
5、三极管当然可以工作在放大区和饱和区都可以,且三极管可以带大负载。

    个人理解愚见,还请高手指正!

楼主:
光电池是那种很小型的能通过内光电效应产生电信号的元件,和普通的太阳能电池板不太一样,那种很大的

楼主:
综合考虑,不知光电池怎样,还是要用光敏电阻呢?...还请赐教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笔误,是光敏二极管

网友C:
光敏二极管好一些,便宜封装形式好,便于组合使用。

楼主:
其他人还有何高见?

网友D:
用透镜+热敏电阻矩阵。

网友E:
用光敏管包括光敏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最佳,光敏电阻也可以。

网友F:
种个向日葵

网友G(2010-01-07):
太阳旋转的角度在一年是有规律的 是否可以通过编程实现?

网友E:
楼上所及的规律还跟当地的经纬度相关,仅靠软件实现需要设定位置参数,实际使用会很麻烦,或者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如采用GPS等手段定位,对本地时钟的精度也要求较高,需要外部基准定期校正积累误差,当然,用GPS可以一并解决定位与时钟基准问题,但相对光敏跟踪法,这样的手段太过昂贵了,除非设备本身就需要GPS等资源,这时可以顺便实现软件跟踪,单独用软件法是不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