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3C2440中时钟频率

楼主(2009-11-12):
(无正文)

网友A:
PLLCON设置CPU时钟与AHB,APB时钟之间的分频系数,MPLLCON设置CPU时钟频率,AHB,APB由CPU分频产生!

楼主:
那如何操作PLLCON寄存器呢。它地址是多少?

网友A:
可以用间接取址命令对它写数据STR就可以,地址为0x4C000004,你在上面已经提到,在DATASHEET里面可以查到!基本所有的寄存器地址在这DATASHEET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