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哪种MCU可靠性比较高

楼主(2009-11-13):
原来一个项目里使用MSP430的片子,系统是带电机工作的,但是可靠性总是不好,做了很多抗干扰的设计,但还是达不到满意的效果.总是复位或死机.
     前两天上网看到很多人说ST,PIC和MOTO的单片机可靠性比较高,而且我发现洋鬼子好象特别爱用MOTO的单片机(特别是68HC11这一款),后来又听说有汽车级单片机这一概念,想请教一下大家,是否430的单片机真的只适合做三表?而不适合使用在电磁环境比较差的场合呢?

网友A:
又是这类问题

网友B:
MOTO的单片机用在电机上多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网友C:
430在追求低功耗方面做的可以,但是抗干扰性就没有别的公司做的好。现在新型号质量好多了。
注意和外部噪声源的隔离,例如电机,蜂鸣器等,地线最好串接电感。电源也要分开。外部复位电路布线要注意距离不能太远。性价比比较好的有HT的可以考虑。不过没有那么多的外设模块集成。

网友D:
MOTO的单片 真的是很好用,就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E:
我现在用STM32呢,感觉比我以前用51稳定了许多!

网友F:
楼主,我咬死你

网友E:
7楼,发生了什么情况?

网友G:
抗干扰的还是moto的的好,我以前用过58000系列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H:
曾经看到过高档轿车上的控制器用的是moto的芯片,在不少工业级的控制器上用MOTO的芯片,用普通的编程器没法读出MOTO的芯片资料。但是moto的芯片性能不错!

网友I(2012-12-13):
moto? 现在的飞思卡尔!
可靠性好,当然是军用和航天级的。。。

网友J:
FS的确实抗干扰不错

网友K:
PIC的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