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流芯片问题!!!!

楼主(2009-11-13):
最近在升级一个电路,其中遇到个问题,在之前电路中是用TIP122来实现扩流的,但是需要加散热片,整体体积比较大,现在想缩小体积,请高手指点一款芯片,不胜感激!!!

PS:扩流要求,只要用I/O量控制24V/1A的通断即可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的不对,应该是开关控制,因有次数限制,继电器满足不了,能具体说个型号。

网友A:
你这是扩流还是开关控制?
开关控制的话用个PNP三极管或P-MOS就可以了

网友B:
i/o口扩流,从开关频率考虑

网友C:
用导通压降小的MOS管就不会那么发热严重了。

网友D:
贴电路图吧,
才1A的电流,只要设计正确,肯定是不会发热的,不用MOS管也不会发热。

网友E:
可以用MOS。但用达林顿管不应该发热的啊。
才1A啊。是不是接错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