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读取IO状态的问题

楼主(2009-11-13):
IO口默认为浮空输入模式
在没有接输入信号的情况下,使用GPIO_ReadInputDataBit
读取IO的状态时,为什么有的IO口读出的是高电平信号,有的IO口读出的是
低,比如读取PE15是高电平,读PB7是低电平?我是使用串口监视的结果(串口肯定问题)

网友A:
请开启GPIO时钟。

楼主:
GPIO时钟已开启
为什么没有输入会读出高电平?

网友A:
引脚不能悬空。

网友B:
不用的引脚也不能悬空吗

网友A:
不用的引脚最好不要悬空。

网友C:
不要悬空?接低还是高电平?

网友D:
悬空了还要读端口状态?
如果没事真想读,那就设置成上拉输入,读出来为1,或是下拉输入,读取来为0。

网友E:
我没用的引脚都悬空呢,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F:
既然是悬空的,证明这个脚你不用,既然不用,你读他干什么,闲的无聊啊。

网友G:
是啊,我平时没用的引脚也都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