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阅读软件使用的小问题

楼主(2009-11-13):
怪郁闷,大家在使用PDF阅读软件的时候怎么记得前一次看到了哪一页?
实际纸质的书籍可以夹个书签,但Adobe怎么办呢?

呵呵,比较郁闷,我有的时候一本书看一点就因为别的事情放下了,让了很长一段时间再翻他,就想不起来原来看到哪一页了。

网友A:
开个笔记文档,边看边记,同时将所看页码暂记其中。

网友B:
用foxit,只有几M
默认**上一次看到的

楼主:
Adobe不能默认**吗?

边看边记不太好,太麻烦了。。。

网友A:
Adobe确实不能**页码,但看“长篇大论”的还是边看边记的为好。这样一来,看完了也就自然形成相应的笔记了。

楼主:
忽忽,我看PDF的从来不记笔记,如果需要记笔记的,俺一定买一本纸质的收藏在我的藏书中,呵呵,我的藏书都进行编号了,现在有270多本书了。

网友A:
有纸质书自然好,一般我都会将其“缝隙”添满的,不够再加纸。但目前很多资料都是电子文档,看时按习惯还是要做笔记,只是笔记也多半变成电子的了。

网友C:
哈,需要的页面,直接打印成新的PDF,要几页打几页,起个名字,放读书笔记里

网友A:
呵,有的东东都是由原文引伸的。

网友D:
谁说adobe不能**上一次的页面?去选项里面好好看看。

楼主:
LS能否明言?

选项没见到有。。。

网友A:
同上。

请指教。

网友E:
professional是可以插入书签的。一般一些正规的文档都用书签作为内容索引。其实你自己也可以插入的。
reader就不知道可不可以了。。。

网友F:
professional好用啊。。
书签 做笔记 虚拟打印机 都很好用
work文档转pdf时自动把目录转为书签

网友F:
Adobe  reader   9.2.0             Adobe Reader(也被称为Acrobat Reader/Adobe Acrobat Reader )
Adobe  acrobat  8  professional
同一个公司 都可以读PDF   Adobe  acrobat  8  professional 的安装文件就大很多

网友F:
Foxit Reader
   是一款小巧而专业的 Adobe Reader 文档阅读器,完全绿色软件。它支持 Foxit Reader 的所有功能特性,而且还可以保存注释,选择复制文本内容,转换为文本,最重要的是还添加了一个新程序-Foxit Library。它可以管理您的PDF文档,方便您的浏览。有了它,你无须为仅仅阅读PDF文档而下载和安装庞大的Adobe Reader,而且启动快速。对中文支持非常好!
=======================================
看介绍,好像很不错

网友:
Foxit本来就不错哈:lol

楼主:
装上FOXIT ,按照楼上几位的方法已经可以了。

网友E:
acrobat professional,我一直用7,因为7与6相比,启动速度明显快了很多。至于8以后的,可能多了一些功能吧,但是我用不找,用7足够了,7的安装文件还不大。

网友G:
其实用ADOBE READER一样可以设置的,在编辑-首选项里找,如图:

网友H:
foxit恶心死了,我在acrobat profsetional 版本里面做的注解,foxit打开都乱码/
典型的山寨版的pdf阅读器

网友D:
LS能否明言?

选项没见到有。。。
引用 楼主:

请见附图  。

楼主:
谢谢24楼,呵呵,试了试,确实就是我要的。

网友I:
TO : 我的藏书都进行编号了,现在有270多本书了。

LZ是要建个图书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