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输出汉字的问题

楼主(2009-11-13):
(无正文)

网友A:
和你的编译器有关系。

网友A:
一般的编译器不支持汉字的

网友B:
中文win系统下以gbk方式编码保存

网友C:
1、LZ的程序是错误的;
2、你必须要有数组、指针的概念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i=0;
while(table[i]!='\0')
{
      wdata(table[i]);
      i++;
}

这样是逐个逐个的传输字符,不区分是否是汉字的。
实际上汉字和字符是一回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