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这么笨!

楼主(2009-11-13):
就用avr做一个下位机的led动态显示,弄了好几天愣是没什么结果,应该是很简单的东西啊!终于感觉到自己真笨。

网友A:
嗯,确实有点笨,不过笨鸟多飞先飞就可以了。勤奋比聪明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

网友B:
努力总有收获!

网友C:
我前不久做单片机与上位机通信,也是问题百出
以前买的一个USB转串口是母头出来的,我郁闷了好半天,用导线连来连去还是不行
最后找出了原因 串口的2.3没有接正确,同时RS232转RS485也被我弄坏了
最后又换了个USB转串的公头和RS232转RS485
就可以了

网友D:
呵呵, 看来有前进的动力了, 这一点也值得庆贺哦

网友E:
;P呵呵,别气馁,加油~

要不抛弃,不放弃哦~:)

网友F:
使劲扑翅膀,就飞起来啦

网友G:
:L莫要说自己笨啊,傻啊,聪明啊啥滴哟,踏实做事就成!!

网友H:
要有信心,我可以的!!

网友I:
智力超常的人毕竟不多。
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肯干就没关系

网友J:
关于“始乱终弃”的典故听说过吗?

就是说一个人呢,他学单片机,一开始感觉有点乱,最终放弃了。

“始乱”不可怕,“终弃”才可惜!

网友K:
21ic的积分和做设计的速度是正比例关系。哈哈

网友L:
呵呵,敢于面对现实,说明你已经向成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网友M:
是不是每个人都曾怀疑自己有点笨????
  我是怀疑过!!
不过我现在不了,也没必要去考虑了,还是踏踏实实做事就好
也许我们折腾了很久,突然发现原来是个小问题……
WUWU^……是不是怀疑自己笨呢??
其实没必要,还是赶快继续做事,笨的多了就不笨了

网友N:
开始的走得肯定很艰难.越往后越平坦...

楼主:
好久的贴了,今天来看看,没想到有这么多回帖。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开卷有益,不要怕困难

网友O:
有时候,自己认为很简单的东西,实际去做发现做好并不容易。
有的时候正相反,认为很高深的东西,真的动手去做也并不难。
像你这种情况,多半只是忽视了一个小细节,定下心来慢慢分析一下。
实在没有进展,最好先搁那里放置一段时间。灵感,不会来自牛角尖中。

网友P:
我想知道LZ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Q:
我开始做设计的时候驱动12864的时候,程序写进去了,但是屏幕还是没有反应,搞了一天才明白需要调整背光,人总是会有第一次的,如果只是自己搞,不借鉴别人的东西的时候,犯错误也难免,没有必要为了一点挫折就否定自己,努力前进就对了,因你选的路,只有你自己走下去,别人要不就旁观,要不就是群殴,如果遇到愿意扶持你的,那你应该感激,但是最终,路还是得自己走

网友R:
我比你还笨!越笨越牛!所以我比你牛!不过以后就说不准了!

网友S:
笨不是你的错 错的是你父母

网友T:
做软件应该跟做硬件一样的道理吧,你先弄出一个8字,然后这就是一个小单元了,再弄一个“使能端”做位选,就这样不停的扫。估计俺这个纯硬玩家用BASIC也能做出来,退休了再玩,呵呵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