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总是烧整流桥,有什么好方法能怎么解决吗?

楼主(2009-11-13):
如下图所示,AC1~AC2为交流220V,总是时不时的烧整流桥(2w10)。用万用表测量电磁铁两端的电压为DC210V,电流约0.3A,整流桥为2W10,电流规格资料上介绍为2A,怎么就会时不时的烧毁呢?电路上是否不够完善?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先!

网友A:
电路看不出什么问题,估计是买了劣质整流桥。
换四支1N4007看看。

楼主:
maychang,板子已经固定了,有没有类似2w10封装的质量好些的整流管?推荐一个

网友A:
市场上劣质整流桥到处都是。
这种整流桥实际上是四个管芯焊接后封装在一个壳里,当时测耐压没有问题。问题在劣质产品封装不好,时间长了尤其是温度循环变化后,管芯会接触空气,空气中的杂质进入到封装内使管芯电参数发生变化而损坏。这很难用肉眼看出来。
而分立的整流管是原装,这种封装问题非常少。所以我建议用分立整流管而不建议用整流桥。
一定不能改电路板的话,只能到市场上挑选进口的整流桥。要整体树脂封装而不是装在一个塑料壳里的。但没有经验的,仍可能上当。
如果不怕难看,四支1N4007焊接成桥后再焊到板子上,可靠性比用劣质整流桥好得多。

网友B:
直流电磁铁工作在直流300多V?有没有反向接二极管?

楼主:
电磁铁的电阻有500欧姆,实测两端电压为210V,达不到300V的

网友A:
5楼:
反向接二极管干什么?习惯?

网友C:
是不是电磁铁的感应电压把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D:
7楼:
知道继电器有加二极管干什么吗?

网友A:
9楼:
要是连继电器两端加二极管干什么都不知道,就别在21ic混了。
但楼主的图,就不必反并联这个二极管。
继电器也是一样,某些情况下需要,某些情况下不需要。

网友E:
主要原因应该不在电桥的质量问题(再差的电桥也不可能损坏率这么高的)。直流电磁铁的供电貌似为纯直流电压,你这个虽然是经整流的直流电,但属于直流脉动电压,在直流磁铁上会形成很大的损耗。建议在电磁铁两端加上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A:
真能扯。电磁铁要电容滤波干什么?再大的电容,能比得上电磁铁?何况这个电磁铁有近百W功耗,不算小磁铁了。

网友E:
我就碰到过,楼主可以试试,试了再说话,用事实证明一切。

网友E:
绕线机上用来刹车的电磁铁就是类似LZ的电路,只不过是用晶闸管控制。

网友B:
我就碰到过,楼主可以试试,试了再说话,用事实证明一切。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了。关注点都放在了整流桥质量和继电器释放瞬间的情况,忽略了继电器吸合瞬间依然会存在高压的。继电器两端放个电容+电阻的吸收电路倒是有必要的。
200多V,500欧的电磁线圈,还有铁芯,电感量小不了。

网友F:
很明显,要反接二极管。maychang不要卖资格呀!我发现一些教科书上也没反接二极管,实际中有的机床制动线圈也没反接二极管,结果可想而知,照理说这不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回16楼:
仔细看看楼主的图,二极管已经反并联在电磁铁绕组两端了,不是一个二极管,是四个,每组两个二极管串联再两组并联。

网友E:
LZ使用的电桥为2W10,电流应该为2A,电压为1000V,峰值电流可以达到60A,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即便有问题,用1N4007那更是不行的。
我想问题还是在脉动上,大家分析一下应该不难看出的。线圈在上电时会产生正向电动势,并向负载释放能量,当电压(即电流)不再上升时,其电动势开始反相,该反相电动势会随著电流的减小而增大,并向负载释放,与先前的正向电动式抵消一部分。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直流磁铁的损耗,导致流过电桥的电流也大大增加,特别是在每个周期来时都要经过初始脉冲电流的冲击,很有可能导致电桥损坏。原因为直流电磁铁上在每个周期过后,都没有保留一点剩磁,在下个周期来时,又是给线圈一个初试启动电流,这个电流很大。

网友G:
整流桥坏?
这个问题的关键也许是详细了解电磁铁的特性再说。
另外,控制整流桥的继电器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用光电器件,问题可能要少一点。整流后有电容滤波也要好一点。

总之,不能用静特性看待这样的问题。OK

网友H:
整流二极管和超快速恢复管事有区别的。续流二极管应该用超快速恢复管。

网友A:
这么多的回复,估计楼主已经头昏脑胀莫衷一是了。

网友I:
如果电磁铁吸合的时候是那么大的电流,那么换整流桥吧,上电未吸合时的电流
至少是保持时的十倍.
引用 网友J:

真能吹! 人家直流电阻是500欧, 至少3A电流从哪出来的?

网友K:
吸合的瞬间产生的反电动势会把二极管反相击穿,在电磁铁部分并接瞬变二极管,消除瞬间高压,自动控制中保护电路很多这样用

网友A:
又来一个。
  1. 吸合的瞬间产生的反电动势会把二极管反相击穿,在电磁铁部分并接瞬变二极管,消除瞬间高压,自动控制中保护电路很多这样用
“很多这样用”就是正确的?

网友J:
质量问题。

网友L:
如果电磁铁吸合的时候是那么大的电流,那么换整流桥吧,上电未吸合时的电流
至少是保持时的十倍.
引用 网友J:

确实没错,上电未吸合时的电流至少是保持时的十倍,我估计不止十倍,我经历过的是洗衣机上的电磁阀,洗衣机上的进水阀和排水阀就是220V直流的,电路跟楼主的是类似的,只不过是可控硅来控制,洗衣机上的进水阀内电阻值是2K这样,排水阀阻值是1K这样,进水阀和排水阀是洗衣机最易损坏的器件,一般进水阀和排水阀损坏的话,这个整流桥和可控硅一起烧毁,连PCB板一起烧毁,一般情况是由于这个进水阀和排水阀吸合时不能很顺畅地吸合或者不能完全吸合,就像单车很久没用链生锈的样子,表现为很卡,可见上电未吸合瞬间的电流是很大的,比正常吸合至少也要大好多倍,请楼主注意检测吸合瞬间时的电流来确定这个整流桥的电流,或者这个电磁铁吸合时不能完全吸合,或者吸合时不顺畅。

网友M:
我想问下,这里的直流电磁铁内部结构是跟继电器一样的么?

网友F:
水平有限,还望maychang原谅

网友N:
电磁铁并联几个高压小电容试验一下。

网友O:
N年前做过交流接触器的直流启动和低电流保持实验,当时驱动的是630A触头容易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驱动电流具体多大不记得了,反正那东西吸合一下动静特大。用了可控硅和整流桥,从来没烧过。

网友J:
确实没错,上电未吸合时的电流至少是保持时的十倍,我估计不止十倍,我经历过的是洗衣机上的电磁阀,洗衣机上的进水阀和排水阀就是220V直流的,电路跟楼主的是类似的,只不过是可控硅来控制,洗衣机上的进水阀内电 ...
引用 网友L:

以仿真为依据,看看哪来的10倍电流。

无论怎样改变L,电流包络线始终不会出现超过稳态值的上冲。 更不会出现 10倍电流了。

网友L:
直流电磁铁内部结构是跟继电器一样的。
楼上的不能拿这个借凭软件仿真,要看实际的,实际上不一样,不信的话可以找个烂洗衣机做下试验,把排水那个电磁阀,随便拿个硬币什么的放在上面,让它只吸合到一半这样,肯定一下烧毁控制板上的可控硅和整流桥,包括铜皮PCB板一起烧个洞给你看看,呵呵~~

网友P:
整流桥的损坏,有可能是因为电磁铁的电感特性造成

网友Q:
哈哈~~~老王“早安中国”~~

早睡早起身体好~~~

网友R:
同意maychang的看法,建议换正品整流桥,或用1N4007*4代替。

直流电磁铁,跟交流电磁铁,不同的。

交流电磁铁,吸合前磁阻大,电感量小,故而瞬时电流大,而吸合后磁阻很小,电感量大,吸合后的稳态电流比较小。

直流电磁铁,电感分量串在直流电阻上,只起平滑电流的作用, 即改变电流的纹波率,而直流电流则由直流电阻决定。吸合前后,电流基本没什么变化。

楼主(2010-04-07):
听了大家的建议,做了一部分测试:
1、电流检测了一下,好像没有突变的情况,我觉得电磁铁本身也是个电感,不应该出现电流突变
2、买了些进口的2A整流管和国产3A的整流管,跟国产的2A的整流管一起试验,同时加双倍负载,连续几天频繁启动停止试验发现2A的有点热(不管国产还是进口),3A的基本没反应,但是都没有出现烧毁的情况。
3、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其他班子烧毁的情况

网友S:
换四支1N4007看看,电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如果还不行,可能是继电器吸合时主电路产生了大电流。

网友T:
这个电路比较的奇怪  看一只电容和一只电阻像是阻容降压!但是这个继电器是怎么控制220V的  接通继电器以后不是把这部分电路给短路掉了的

网友U:
跨年贴,并得到很好的解决,学习不少,得顶。

网友V:
整流桥被反相电动势损坏!

网友W(2010-08-30):
破整流桥害了不少人了,呵呵

网友X:
严重支持maychang和PowerAnts.

网友R:
吓我一跳,敬佩一下maychang就行了,俺只是沾他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