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形式电路图-------追根究底

楼主(2009-11-13):
原理大致如下:当三极管打开,A点接近电源电压,B点由于电感L的作用,储存能量,使电流缓慢上升,当开关信号消失,三极管截止。电感内电流消失,电感L开始释放能量。电压方向B+,A-,为负载继续提供能量,通过反馈电路来控制开关信号就能实现,输出5V的目的。
不明白的就是那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去掉可以么 ?

网友A:
滤波(为交流分量提供旁边)

网友B:
如果电感的能量不够了,靠谁给负载提供能量?

网友C:
如果电感的能量不够了,三极管得马上导通,否则输出电压就要下降了。

网友D:
“当开关信号消失,三极管截止。电感内电流消失”这句不对。电感内电流不能突变,三极管截止后电感内电流只会逐渐减小。

电感的能量不够了,就是该电容为负载提供能量。这种工作状态称为电流不连续状态。

网友E:
没看出可以把输出电压稳定在5v

网友F:
电容的作用主要是滤波和储能的。

楼主:
“当开关信号消失,三极管截止。电感内电流消失”这句不对。电感内电流不能突变,三极管截止后电感内电流只会逐渐减小。

电感的能量不够了,就是该电容为负载提供能量。这种工作状态称为电流不连续状态。 ...
引用 网友D:

谢谢maychang大哥还有lyjian大哥,你们的回答很好。

楼主:
电容去掉的话,这个电路还能实现5V降压输出吗?

网友G:
这不是一个buck电路么?电容与负载并联可以使电压不发生突变,这样就可以使电压基本稳定。而如果没有的话,电感的压降是可以突变的,这个就很难实现基本稳定的5V了。

网友H:
“当开关信号消失,三极管截止。电感内电流消失”这句不对。电感内电流不能突变,三极管截止后电感内电流只会逐渐减小。

电感的能量不够了,就是该电容为负载提供能量。这种工作状态称为电流不连续状态。 ...
引用 网友D:

在电感和电容间正向串接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可以让LZ更好理解一点!!!

网友I:
为什么输出就是5v?  怎么看呢~

楼主:
此电路电感电容部分是不是涉及那个电子镇流器经典电路-----半桥逆变电路,电流不连续状态的分析?

另外,本帖不是已结了吗?还看得到,也还能回,奇怪!:sleepy:

网友J:
电源后面一个滤波电容,很正常吧,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楼主:
电源后面一个滤波电容,很正常吧,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引用 网友J:

怎么又来个说法了?

网友K:
感觉好像是L、R、C等配合形成震荡电路,控制三极管的开关,改变电压的占空比,于是就可以降压了。---改变L和C的值应该还可以得到不同的电压,不止5V吧。当然C也有滤波的作用,让输出平滑的直流。
其实这个电路这样还复杂了,不如直接用独立的震荡电路来控制三极管的开关,出来的电压再加滤波。

楼主:
麻烦LS粘个图上来,也好让大家热闹一把,最好,再加个波形分析图谱.
                                                               关于"直接用振荡电路来控制三极管的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