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们 帮我看看我做的led点阵为什么一直闪烁呢?

楼主(2009-11-13):
我做了一个24*48的点阵 用的是373行输出,159列输出,但是无聊延时怎么调整显示的汉字一直闪烁,请哥哥们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程序如下:
MOV DPTR,#TAB
MOV R0,#0;指针
MOV R1,#0;列
LOP:
; MOV P0,#0
; MOV P2,#0
; MOV P0,#03H
MOV P0,#0
; LCALL DP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2,A
SETB P0.0
CLR P0.0
INC R0
CLR P0.1
; LCALL DP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2,A
SETB P0.1
CLR P0.1
INC  R0
CLR P0.2
; LCALL DP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2,A
SETB P0.2
CLR P0.2
INC R0
MOV P1,R1
INC R1
LCALL DLY
CJNE R1,#30h,LOP
LJMP MAIN

网友A:
扫描频率不够,得120hz以上。

楼主:
我试过了  如果延时改的太小了  就出现字不能完全显示的情况,是不是电路连接有问题?

网友B:
51用来做这个速度慢了点,用AVR,速度够,做LED显示最重要的是扫描频率要高,还有就是LED在点亮的时候电流要够,最好是在其额定电流的4倍,这样亮度和稳定性都够了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的程序中点亮时间过短。我试验过,用9200扫描1000次每秒都没问题。
led的响应时间是1us或者更快。

网友C:
扫描频率

网友D:
问一下4楼,要给额定功率的4倍电流?这个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就觉得玄乎,害怕

网友E:
1、扫描频率
2、电源

楼主:
恩 我想可能是我的程序中led点亮时间过短了,同样是做的仿真别人的的24*128都没问题,用的原件也是373和138

网友F:
373自身没有锁存的功能?这样的话 LED必然会闪烁~ 最好用573,等把数据串行输出结束以后再输出给点阵,这样的话就不会闪烁了,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G:
LS,373和573是完全一样的IC,只是引脚排列不同罢了。

373当然有锁存功能,不然就没那么多人用它了

网友F:
11# xwj 没考虑清楚兄弟,一时头脑混乱。把373当成164来看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以后回答问题我会三思后行的`

网友H:
通俗来说,573是373的布线优化版:P
373遵循老的IC引脚设计规则,一入一出。

楼主:
是啊 573和373基本功能是一样,感谢楼上的哥哥些给的意见
还是在闪 我想可能是我程序是有问题 用的是列扫,我试试行扫

网友I:
哥们 用上 595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