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511和CD4518常用还是74HC4511和74HC4518常用呢?

楼主(2009-11-13):
如题,到底CD系列和74系列的数字电路有什么不一样呢?
还有,74HC138和74HC138N有什么不一样吗?
7805和7805CV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如题,到底CD系列和74系列的数字电路有什么不一样呢?速度、供电电压等
还有,74HC138和74HC138N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应该差别不大
7805和7805CV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应该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