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热毯电路原理图。想自己做。

楼主(2009-11-13):
求个电热毯电路原理图。想自己做。因为买的都比较大,做个能放在腰上的。
谢谢大虾们,给小弟一个。

网友A:
建议买一个场效应治疗仪,现成有卖。
自己做有点危险,20年前自己做了一个,曾经把棉被给烧着过。

网友B:
能放在腰上的就不叫电热毯了,
叫什么红外磁疗腰带.
以前帮厂家我做过,样机已经积满尘了.
其原理就是用一个50W的变压器输出12V,
后经可控硅调压(恒温)送加热腰带.设定在38-52度之间.
这样简单的原理图你都可以想得出了,不用问人要了.

(就是那个加热腰带是用什么做的?我不会.)

网友C:
内部带水的吗

网友B:
就是薄片.
象键盘里面那银色的PVC线条
外面缝上布.

网友A:
漆包线缠在花线上,再像回形针样缝在布里,变压器次级输出20几伏给它供电,电压分3档,强、中、弱。
有变压器隔离安全。

网友D(2010-01-10):
买个热得快不就得了,圆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