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文件系统该怎样学习

楼主(2009-11-13):
这两天看了一些关于FAT文件系统的代码,主要是FatFs,看得似懂非懂,也找过一些资料看过,但是感觉每份资料都只有一部分能够与代码对应上。

请教各位研究过或是使用过FAT的大哥能够指点一下,看哪些资料会比较好。

楼主:
不要沉下去啊

网友A:
别看那个了,不一定要看明白,能移植就好了。
我这两天也在看FAT,很多地方没看懂,可我把STM32的10KSRAM做DISK,也移植成功了一个文件系统。

网友B:
哈哈,FATFS是比较高效的文件系统,就是理解起来较难,俺的应用都自己整几个函数来实现FAT功能,这样印象最深.也最能节省代码和提高速度.

网友C:
会用就行了,不要学了。即使自己完全写代码,到时真正用时还是要用别人成熟的东西
能移植就行了。

网友D:
其实FAT还是很好理解的
1、你先由MBR(主引导扇区)找到分区表,(这个很好找,都在任何硬盘的第一个扇区里)
2、然后就可以有分区表找到每个分区的开始位置了;(这个扇区有明显的字符串标志MSDOS 5.0、MSWIN4.1或其他的OEM ID字段)
3、接着,就可以根据这个扇区的数据看到保留扇区数、每FAT扇区数,并以此找到FAT区、和根目录位置(还有个关键参数:每簇扇区数,这个后面说)
4、在根目录区保存着一个个文件、目录的信息,是很有规律的数据,文件名一目了然,而最关键的就是每个目录项中的簇号了,它指向每个文件的簇链,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个的指针,而文件数据着放在相应的簇号对应的扇区位置里。
5、簇号是一个链表,每一个都是2字节,里面保留下一个簇的编号,而下一个又再指向下一个... 直到文件结束,用特殊符号FFF8~FFFF 表示文件结束簇;
6、知道了文件的簇号、簇链,我们把它乘以每簇扇区数,就是文件数据的真正存放位置了
FAT将磁盘空间按一定数目的扇区为单位进行划分,这样的单位称为簇。
之所以簇为单位而不以扇区为单位进行磁盘的分配,是因为当分区容量较大时,采用大小为512b的扇区管理会增加fat表的项数,对大文件存取增加消耗,文件系统效率不高,所以用更大的单位来操作。
簇的大小一般是2n (n为整数)个扇区的大小,像512B,1K,2K,4K,8K,16K,32K,64K。
最后,向你推荐一篇很详细的**,相信只要你肯仔细阅读,就可以很快理解的哦。

网友E:
老X给的资料我以前看过,写的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再看下微软的FAT系统权威资料,结合winhex工具,分析下你自己的硬盘,慢慢琢磨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

楼上有几位朋友说不一定要看懂,会移植就行了。
对于有些模块到底需不需要看懂或是只需要移植就行了,我也很矛盾。如果没有对基本概念的正确理解移植也是比较困难的,或者移植好了,应用的时候出了问题也很难找到问题点。所以我认为还是尽量弄透彻点好。

今天是第3天看FATFS了,目前看懂50%左右。还有些概念没有连贯起来。
我现在就是结合XWJ的那份资料看的。感觉XWJ前辈上面的第5点说法有误:
5、簇号是一个链表,每一个都是2字节,里面保留下一个簇的编号,而下一个又再指向下一个... 直到文件结束,用特殊符号FFF8~FFFF 表示文件结束簇;
簇号不一定是2个字节吧,FAT12  是12BIT, FAT16  是16BIT,FAT32  是32BIT

网友F:
xwj总结得很好
学习了
同时谢谢分享

网友B:
理解FAT文件系统有一条规则要记牢,"目录与文件本质上是一样的管理",WinHex的最新版本超好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呵呵,2字节的当然是FAT16,这只是举个例子罢了
你能看出“簇号不一定是2个字节吧,FAT12  是12BIT, FAT16  是16BIT,FAT32  是32BIT”,说明你至少还是认真看了相关文档的,只要在大脑里建立相应的对应关系,就能很快理解了

楼主:
file:///D:/下载资料/FAT_FS/u盘数据
我用winhex打开看了一下U盘的数据,对照相关的FAT看,发现BPB的有关参数对应不上,现贴图片出来,请各位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上传图片好像很不方便:L

楼主:
上面所示图片为U盘的第一个扇区。
当我打开C盘或者其他磁盘的数据,在第一个扇区里面能够找到与之对应的BPB参数,但是不知道问什么U盘里面的那些参数的数据那么奇怪!

楼主:
更新以上问题。
找到了MBR扇区,winhex上看偏移量在4000H的地方,为什么不是不是偏移量0的起始位置呢?要怎样才能知道MBR的位置?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那压缩包中的数据好象不是DBR,是否是MBR,该扇区中存放分区表的数据内容有效。

网友B:
MBR的固定位置存放有该磁盘的分区信息。

楼主:
to:古道热肠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回复!:)
根据近一步的学习了解,图片的数据确实是MBR,后面分区表的数据是正常的。
对应FATFS代码,首先抓取第一个扇区的数据就是图片上的MBR扇区,然后根据MBR里面的参数:本分区之前的扇区数。以这个参数找到DBR,然后取得BPB相关参数。

现在疑问:
1,看过几个U盘和我电脑上F盘数据。为什么有些盘的第一个扇区是DBR有些是MBR?有什么规律吗?
2,其中U盘第一个扇区原来是MBR,我把其中总扇区数的位置改写了,也就是说人为的改变总扇区数,这样我想U盘的容量是不是会变大。后来把该U盘再次插到PC上,WINDOWS显示容量为0,格式化该U盘,再看第一个扇区的数据发现居然是DBR扇区,为什么第一个扇区的由MBR变成DBR?

网友B:
U盘插到电脑上会显示"固定磁盘"和"可移动磁盘"。通常前者都带有MBR,后者不带MBR,第1个扇区就是DBR,扇区的前3个字节为EB 3C 90最为常见。MBR是由FDISK命令才能动得了的,DBR是在Window能格式化改变其内容。
U盘的容量在PC机与U盘执行大容量存储器协议通讯时由相关指令获得,然后U盘的所在存储器扇区由PC机来管理。单纯地改变U盘扇区的内容无法变更容量。
Windows显示容量为0的盘,通常是初始化文件系统出错时的出错返回,此时通常要对U盘执行格式化操作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G:
请问文件系统在什么时候可以用到!呵呵

楼主:
感谢古道热肠回复!

楼主:
这个是我根据BPB的相关参数找到的FAT表的起始扇区,也就是说是FAT表的起始位置。
我把U盘格式化之后只放了一个32K的文件。
现在有几点疑问:
1,文件的结束簇的标志难道不是0XFFFFFFF8~0XFFFFFFFF吗?这里为什么是0FFFFFFF?
2,最开始前面4个字节0X0FFFFFF8如果是磁盘标示符,那后面的8个字节(4个字节为一组)分别又是什么含义?
3,根据BPB参数可以求得数据区的起始扇区,实际为:2040号扇区,然后到该扇区的位置找到了长文件名和文件的起始簇,起始簇为0X00000003。并且根据起始簇也找到了文件的实际位置.疑问:为什么这里的文件起始簇为0X00000003,而FAT表里面所示为0X00000004?

网友B:
呵呵,图看过了
1。文件的正常结尾簇号为FFFFFFFF,FFFFFFF8-FFFFFFFF中的其它值有详细的规定,在FAT32文件系统中有详细的介绍,网上去找一下由厦新电子公司的网友翻译的FAT32文档中有详细的介绍
2。印象中FAT表要保护2个簇号作为特殊用途,其中第1个用于标识是FAT扇区。
3。起始簇号是00000003表明FAT表扇区的Sector[3]的内容是文件的下一个簇号。如果其值为FFFFFFFF,表明文件结束,如果是00000004,表明文件的下一簇的链接或者结尾符在Sector[4]的位置,注意,此处数组的内型为长整形,小端模式。

楼主:
这几天花了些零零散散的时间看FATFS。
网络上很多都说FATFS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可移植性也比较强!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FATFS是适合每个扇区是512字节的FAT系统,如果每个扇区的字节数不是512字节,那FATFS完全无法工作。
不知道大家在开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不是512字节每扇区的分区。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H(2010-04-13):
正在学习FAT32,好好研究一下各位的发言:)

网友I:
这几天花了些零零散散的时间看FATFS。
网络上很多都说FATFS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可移植性也比较强!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FATFS是适合每个扇区是512字节的FAT系统,如果每个扇区的字节数不是512字节,那FATFS完全无法工 ...
引用 楼主:

FAT的BPB部分第一个值就是Bytes Per Sector
此值占据2-Byte,因此扇区大于512-Byte是可以的
FAT的设计可以适应不同的扇区大小,这也是格式化的作用之一

大扇区的产品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提上日程
然而因为兼容性的问题涉及面甚广,迟迟未能上市
最近西部数据已经推出大扇区硬盘,扇区大小为4096-Byte,即8倍传统扇区大小

另外说一句,想深刻理解FAT的话,试试完全弄懂磁盘、分区、卷、格式化等概念
多看Wikipedia

网友J(2013-04-27):
引用 网友D:
其实FAT还是很好理解的
1、你先由MBR(主引导扇区)找到分区表,(这个很好找,都在任何硬盘的第一个扇区里 ...

感觉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