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中接收下来的电磁波幅度有多大?

楼主(2009-11-13):
空气中接收下来的电磁波幅度有多大?
不经过放大,用示波器看的到吗?
我试了下,怎么看不到啊,频率中波,500kHz。

网友A:
在城市里,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最大一般可达数mV甚至数十mV。
专门用于测量电磁波强弱的仪器,叫场强表。

网友B:
呵呵,有住在电台附近的爱好者用矿石机点亮过发光二极管。

网友A:
别说点亮发光二极管,点亮15W白炽灯都有可能。当然,是中波电台发射天线下面不远处。
远程雷达的天线,可以把空中的飞鸟烤熟。飞过雷达天线的鸟,飞着飞着掉下来。

网友C:
呵呵,示波器打到最小档肯定可以看到的
——波形再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很多乱七八糟的起伏、干扰,这就是 “空气中接收下来的电磁波”

网友D:
4楼的,有那么夸张吗?呵呵,可以在附近开一个餐馆,卖鸟肉.在城市里,最好不住在移动,联通的基站附近.辐射相当的大.

网友A:
回8楼:
餐馆还没开张,很可能你就挂了。
远程雷达,那个功率决不是联通的基站可以比拟的,差着好几个数量级呢!
别说雷达,就是中波发射机,一对管子可以输出数百kW。数百kW是什么概念?这样的管子是强制水冷,二次散热的水池可以供你游泳的。

网友E:
呵呵,LZ是个技术迷哇,微波炉呵呵,顶顶咯!!

网友D:
看来防空部队附近也不要住.呵呵

网友F:
空气中还包括火星探路者发回地球的信号,你要是能直接用示波器看见,才见鬼了呢

网友G:
示波器内阻太大了

网友H:
4楼说的是真的,我们这周围有电台发射塔,听房东说,以前他们用铁丝在树上拉30米,然后另外弄一截铁丝埋在地下,晚上可以点亮15W 220v的灯泡。现在发射塔没怎么用了,但晚上有段时间还会发生大功率的信号,周围的有线电话都会收到干扰,我的座机接通就能听到英语广播。

另外发现这里有人说话不经过大脑,喜欢钻牛角尖。

网友I:
老聂心直口快,哈

网友J:
大学没把 电磁场学好  挂科了

网友A:
当初做矿石机,耳机两端直流电压达到1V左右,电流0.5mA。那时还是学生,买不起万用表,是借的。

网友K:
"4楼说的是真的,我们这周围有电台发射塔,听房东说,以前他们用铁丝在树上拉30米,然后另外弄一截铁丝埋在地下,晚上可以点亮15W 220v的灯泡。现在发射塔没怎么用了,但晚上有段时间还会发生大功率的信号,周围的有线电话都会收到干扰,我的座机接通就能听到英语广播。 "
太厉害了,不过对人的伤害就太大了

网友A:
不少网友都谈到电磁辐射对人的伤害,恐怕也都是道听途说。
要是电台(中波)附近的场强都能对人体造成伤害,那电台的工程师还活不活了?
最近好像是上海一个小区的居民**在小区附近修变电站,说是对人体有伤害。那变电站里面的工作人员怎么办?
很多人拿场强来比较,其实场强最大的地方,是电气化铁路。我国电气化铁路使用的电压是25kV,各位可以自己算算,巡道工站在铁轨上,其头部附近的场强有多大。实际上,这里场强虽大,但频率只有50Hz,对人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频率高达中波的频率,每个量子的能量依然很小,不足以引起化学反应,就是微波的频率都无法引起化学反应,只有热效应。前面我说烤熟鸟,那是热效应,微波炉加热食品也是热效应,不会产生化学变化。频率要高到可见光,才可以引起化学反应,对细胞造成伤害,红外线都不能引起化学反应。计算机的显示器过去都是阴极射线管,能发出微弱的软X射线,这对人体确实是有伤害的,虽然强度很弱,但比中波电台短波电台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中波短波电台对人体实际上没有伤害的。

网友C:
高能场强还是会对人造成伤害的,
但是一般的东西就没必要那么恐怖了,比如说什么电脑辐射厉害,那就纯粹是笑话了

一般人能接触到的辐射,最强的还是太阳。

网友A:
回21楼xwj:
电脑辐射,要看所指的是哪个辐射。
电脑的开关电源有辐射,主板也有辐射,监视器也有辐射。
开关电源的辐射,频率大概数十kHz,一般在100kHz以下。
主板的辐射,频率大概数MHz到数十MHz。
监视器(阴极射线管,非液晶)的辐射,软X线。这个才是最厉害的。其量子能量最高,但强度相当弱。

网友L:
一直在怀疑那种孕妇的防辐射衣服到底有没有用!

楼主:
呵呵 我再去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