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如何悬挂多个器件的布线施工问题

楼主(2009-11-13):
看了iC921前辈的帖子,发现之前问的问题有些模糊,不方便朋友们回答,现重新提下。

因为我所做的项目是多点温控系统来监控100多个抽屉式冷柜,将所有的温度值传给单片机,再通过串口传给上位机,已经仿真成功。实际施工需要单总线悬挂100多个DS18B20,所有的18B20都使用着共同的三根线分别是VDD,GND,DQ。现场具体应该如何施工才可以将100多个18B20挂在一起呢?

我想到的两个方法是:1:  将所有的18b20的线全部引到一块大的单片机主控板上。上面可以放大量的三端底座或者其他方便插入的器件。
                            2:就从单片就主控板上引三根线出来,然后每到一个18B20测量点就分引出一根线

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想到的两个方法也不知道该如何具体实施,毕竟现场需要注意的问题太多了。还有很多朋友建议引入RS485协议等,很担心我的这个方案不可行,还望朋友们给与意见 谢谢!

网友A:
建议这样设计

.                           ┏→传感器001
cpu→冷柜集线板→┣→传感器002
                             :
                             :
                            ┗→传感器100

网友B:
每个节点用一片便宜的简易MCU,转成485后两根线就可以了,加上供电也就4线而已。单独接线,自己去算算要用多少线吧,可靠性能有多少?简单并接,这么多点,同样是可靠性问题。我给你讲的(其实早已给你讲过)是最佳甚至是唯一可实施的方案。

网友A:
春阳的方案确实是最佳的,但考虑LZ可能是新冰蛋子,485通讯接口可能有点难为他了.
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哦,哈哈

网友C:
考虑成本的话应该分组、分层:

建议这样设计
│ │——————————485转232——电脑
│ │
│ │
│ │ ┏——传感器001
│ │———————485—cpu—冷柜集线板1——┣——传感器002
│ │ :
│ │ :
│ │ ┗——传感器010
│ │
│ │ ┏——传感器011
│ │———————485—cpu—冷柜集线板2——┣——传感器012
│ │ :
│ │ :
│ │ ┗——传感器020
│ │
│ │ ......
│ │
│ │ ┏——传感器n1
│ │———————485—cpu—冷柜集线板n——┣——传感器n2
│ │ :
│ │ :
│ │ ┗——传感器nn
│ │

LZ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哦,要加油啊~~

网友D:
你要多快的速度嘛

网友E:
参考普通房间里面电灯的布线。
单相交流,仅用两根线,所有灯或其它用电设备都并联在两根线上,每个用电设备是从接线盒或插座与总线并联在一起的。
楼主的问题,是需要三根线,需要三根线的接线盒。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各位高手的意见,我都记下了。我想先用我自己的一套方案试试可行不?因为我的方案只是在仿真中测试没有问题了 没有实际试过 实在不行就用楼上各位朋友们提供给我的RS485方案。 我现在的方案如下:
│ │ │——————————总冷柜集线板单片机232——电脑
│ │ │
│ │ │
│ │ │ ┏——传感器001
│ │ │————————冷柜集线板1——┣——传感器002
│ │ │ :
│ │ │ :
│ │ │ ┗——传感器010
│ │ │
│ │ │ ┏——传感器011
│ │ │———————冷柜集线板2——┣——传感器012
│ │ │ :
│ │ │ :
│ │ │ ┗——传感器020
│ │ │
│ │ │ ......
│ │ │
│ │ │ ┏——传感器n1
│ │ │———————冷柜集线板n——┣——传感器n2
│ │ │ :
│ │ │ :
│ │ │ ┗——传感器nn
│ │ │

这个方案不知道会不会导致其他的一些问题,还希望大侠们给予指出.确实是第一次做一个完整项目,自己差的太多了,一定好好加油

网友F:
建议用XWJ的方案,从生产到施工都比较好控制。

你自己3根线的方案,关键是驱动能力问题,我认为即便改进1WIRE总线单片机这一端的驱动电路也很悬。也不知道你用什么仿真的,理想情况当然没问题。

再说你这个很容易做实验验证的,无非就是几根线,100个管子,1天时间怎么也搭好了,验证完了管子还可以再用,又不浪费。

网友G:
能挂多少个,起码地址空间要满足
其次是速度要满足
企图用单MCU是好事,可是能胜任否?

不记得原来哪个帖子了,楼主能不能点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