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达人,帮忙推荐一款单片机,具体要求请进来看

楼主(2009-11-13):
8位或以上的ADC
能输出占空比为50%,频率平滑可调(硬件自动调节(非突变,频率线性变化),20K-60K,类似赛普拉斯的PWM)的方波。
其他功能不限,价格不限,产地不限。

望各位达人指点一二,小可感激不尽!

不好意思,没有表述明白,我想寻找的单片机特性如下:
假如PWM时钟确定为0.1us,那么20K的频率对应的周期寄存器为500,当我想调到50K的时候,往周期寄存器写入200,但PWM在下个周期不是突变为200,而是从500开始按照一定的时间步长(如:每1ms)周期减1,一直减到200,这样频率的变化是平滑的,而不是突变的。其变化过程是由硬件并行处理,而不是由软件控制。

网友A:
STC12C5A60S2这款单片机不错,你可以看一下,基本能满足要求

网友B:
能输出占空比为50%,频率平滑可调(硬件自动调节(非突变,频率线性变化)
*********************************
估计你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调这个玩意比较不好弄,
我看好像有的单片机有什么PFD,
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C:
可以了解下台湾华鼎MCU
8P457这个型号,硬件自动可调这个是?

网友D:
对啊 问题说清楚些啊

楼主:
要求补充了一下,高人们继续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