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们推荐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PSOC,具体要求请进来看

楼主(2009-11-13):
最低需要的资源:
数字模块:一个计数器,一个16位PWM
模拟模块:一个8位的ADC
以前用的是24533,现在想请教一下大家,还有没有比24533便宜且能满足上面的最低资源需求的片子

望各位指点一二,小可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进入http://www.cypress.com/?id=1573查找可以实现你要求的型号,比如你需要1个8位计数器,那么就是1个数字模块,1个16位PWM是两个数字模块,8位AD是1个数字两个模拟,那么你至少需要4个数字两个模拟,然后再把你的其他需求填上,比如Flash,RAM,IO什么的,就可以找到满足你需求的型号了。至于价格,不清楚,呵呵,并且即使同一个系列,不同的IO,封装价格也不同,这个就要问代理商了

网友B:
楼上的好仔细啊

网友C:
嗯,其实也就是个习惯问题

网友D:
还以为是向大家推荐呢

网友E:
恩,好详细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