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问题:all Corners must be within the plane area polygon

楼主(2009-11-13):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用PADS分割电源层的时候,总是在分割到最后的时候,出现:all Corners must be within the plane area polygon。 无法继续下去。 如果进行简单的分割,比如一个简单的矩形,就很顺利可以完成。如果在CPU部分,分割成复杂的形状时,就提示警告了。还有的时候提示:can't shrink polygon #1.我在网上查到有的说是栅格设置的不合适,我知道应该怎样设置。 谢谢。

楼主(2010-01-12):
没有人会啊。

网友A:
你是不是把两个区域叠加了?

网友B(2014-05-22):
是把另外一个区域分开了!

网友B:
分割的时候注意不要把其他的之前做的平面层给分割开了,即把那一层分成两部分或多部分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