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关常量定义的方法

楼主(2009-11-13):
COSMIC编译器里 常量定义时可以指定地址么?

比如:
const unsigned char ppp @address;
const unsigned char ppp1[8] @address;
const unsigned char ppp2[3]={0x12,0x34,0x56} @address;

前两条可以编译通过,但第三条不能编译通过。

网友A:
请参考stm8s.h的定义方法,定义一个结构体

网友B:
const unsigned char ppp2[3]  @address;

网友C:
第三条为什么要给他赋值呢

网友D:
给他赋值应该也不会影响语法结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