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器线路线束的安装方法

楼主(2009-11-13):
为了使汽车上繁多的导线整体美观不凌乱,接线安装方便,以及保护绝缘层不易损坏,汽车上都将同路的导线用棉纱编织带或塑料带包扎成束,称为线束。同一种车型的线束在制造厂里按车型设计制造好后,用卡簧或绊钉固定在车上的既定部位,其插头恰好在各电器设备的接线柱附近,安装时按线号装在与其对应的接线柱上,便完成了线路的连接工作。各种车型的线束各不相同,同一车型的线束按发动机、底盘和车身部分。
汽车电器线路线束安装要点是:新装线束一定要是原厂所规定的规格型号,而且质量可靠,检验合格后方能装车。注意线柬中容易短路、断路、磨损、烫压等部位的导线,重加保护或加固,消除隐患,预防早期损坏。
对于易受油浸和泥水脏污的线束段,应包扎塑料胶带后再裹上蛇皮管,以增强抗油污、防潮湿、防霉变能力。对缺少线束卡子的部位,可自制卡子外包绝缘层后,将线束卡牢在走线槽中,避免线束悬空晃动,加剧其磨损。必须按原车线路的要求布置线束,正确接线,不要随意用导线代替(胡乱接线不可取)。因电路故障急救临时接线时,用电设备须按规定通过相应的保险器,以免失去保险作用。
全车线路连接。汽车上采用各种不同的电线,将电气机件连接起来,构成完整的电气系统。常用的电线有裸线和绝缘线两种,裸线用于蓄电池的接铁线;绝缘线用于点火系统的高压线和其他所有装置的低压线。为使电线柔软,容易弯曲和不易折断,其线芯都是用多股软线胶合而成的。为防止矿物油对电线绝缘橡皮的损害,一般在其外面包一层棉布纤维,并涂上一层绝缘漆膜。
启动机所用的电线因要通过强大的电流,因此它的截面积比其他导线都大。其他导线直径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机械强度来考虑,大多数用电装置所消耗的电流都很小,并不受电压降或发热量的限制。对于主要线路,如发电机与蓄电池之间的电路,则需考虑电线发热限制。高压电线的线芯,用多股软线胶合后用两层橡皮绝缘,外表包一层棉质纤维并涂绝缘漆,以防矿物油和高温影响。为避免油水浸染和便于安装,汽车上都将电线包扎成束再行安装。
汽车电器线路线束的安装规律。汽车电气设备线路的编排和连接,均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随车型不同而异。熟悉其特点,掌握其规律,有益于判断电气故障,检修和维护电路,并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汽车上采用不同直径和颜色的导线,将电气设备连接起来,构成了完整的电气系统。常用的导线有裸线和绝缘线两种。裸线用于蓄电池的接铁线,绝缘线用于点火系统的高压线和其他所有装置的低压线。
为使导线柔软,容易弯曲和不易折断,其线芯都是用多股软线绞合而成的。为防止矿物油对导线绝缘皮的损害,一般在其外面包一层棉布纤维,并涂上一层绝缘漆膜。汽车电路线束是根据总线图和实际各电器的安装位置及其各自的最大负载电流而设置的,因此线束中的每根导线除规定的直线外,还规定其长度。为便于检查和安装,规定了它们的外表颜色,线端有线号标记以供识别。若是使用同色导线,则可装用各相应颜色的塑料线头套管来区别。线束之间连接用接线板(或插头)。
启动机所用的导线因要通过强大的电流,所以它的截面积比其他导线都大,其他导线直径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机械强度来考虑。大多数用电装置所消耗的电流都很小,并不受电压降或发   热量的限制。对于主要线路,如发电机与蓄电池之间的电路,则需考虑导线发热限制。高压导线的线芯,将多股软线绞合后用两层橡胶皮绝缘,外表包一层棉质纤维并涂绝缘漆,以防矿物油和高温的影响。
为避免油水浸染和便于安装。汽车上都将导线包扎成柬再行安装。电线束的包扎,首先应按各电气设备。所需包扎线长度剪截备齐,而后将应包扎在一起的导线整理齐全,并按线路的实际情况,该分支的分支,该留出线头的则露出适当长度,从而初步布置完成。在各分支处的交叉位置及线束包扎的末端,应用胶布缠好,以免包扎时,松散零乱,然后用白纱带、黄蜡绸带或塑料带包扎好。线路不应承受拉力和挤压力,必须依附,逐段用夹片固定。避免受热,不应有搭铁和连电之处,绝缘良好,切实紧固牢靠,电源线应通过保险器控制,确保安全。
版权所有:转载时必须以链接形式注明作者和原始出处及本声明。
本文链接地址:汽车电器线路线束的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