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范小偷“咔嚓”摩托车防盗器线束

楼主(2009-11-13):
现在的报警器对一般的小偷可以说是小菜一碟,对付报警器一般不会超过5秒就能解决了,浩智电子在这里告诉你摩托车电子防盗器线束的防盗方法:
摩托车防盗措施目前主要有安装机械锁和电子防盗器。对于机械锁具,窃贼一般借助撬锁工具用外力破坏车锁;而对于电子防盗器,小偷的**方法主要是使防盗器的工作电源消失——“咔嚓”掉你的防盗器线束。一般说来,这类方法有:
1.短路法。小偷利用裸露在外的线束或剪断直流电源的正极线再进行搭铁短路使电源保险熔断,或将转向灯罩打开把灯泡短路后再敲打车子使电源保险熔断。这样电子防盗器就停止工作了。
2拆卸电瓶法。小偷用工具拆下电瓶使工作电源消失。
防范措施:
1.车子的线束要整洁规范,不要随意散落,线束最好用胶带整束捆扎。
2.电子防盗器不要接上转向灯,报警喇叭最好安在手或工具探不到的地方。将防盗器灵敏度调高一些。
3.有条件的可以在车上隐蔽位置装一个专供防盗器使用的附加小电瓶,与主电瓶并联使用。
4.对于电瓶一侧的护板没有加锁的车子(如EN125、GS125),可以采用牵引联动防盗法:防盗器主机安在空滤器盒子的上方。打开座包,拆下板,用一细铁丝将主机拴好,铁丝的另一端拴在护板内侧卡口上,调节好铁丝的松紧度。如果小偷拆下我的护板,势必会拉动防盗器主机,这样就会触发报警。
版权所有:转载时必须以链接形式注明作者和原始出处及本声明。
本文链接地址:如何防范小偷“咔嚓”摩托车防盗器线束

网友:
象电影里一样给电瓶车装一个定时炸*,让他猜该剪红线还是绿线,剪错了就轰隆一声把他报销了

网友A:
那还得控制好不要误伤路人。

网友:
定时炸*那东西应该很成熟了,伤路人倒是绝不可能的,他们偷车都是旁边没人时,所以安全系数很高哈:lol

网友A:
偷车罪不该死。

网友B:
报警时喷射一种特殊气味洗不掉的油污,便于捕捉

网友C:
报警器采用纽扣电池供电,主控芯片用PIC.藏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

网友:
四个轮子的汽车都锁不住还在研究两个轮子的电瓶车,所以直接上绝招

网友D:
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排一束假线在外面,最好是再挂一个假的报警器。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当然,真正的电路一定要藏好,免得露出狐狸尾巴。

只要伪装足够逼真,方法虽然简单,但是有效哦。

网友A:
现在的贼们也上网,也在论坛交流经验。
上几次当后,贼们也都识破伪装了。

网友E:
最好还是车的四周围各装一个自带电池的报警器,四个同时响.

看你怎样盗.

网友C:
程序匠人的方法不错.还可以弄得更加特别一点.自己在点火线控制线上面做很多开关,只有自己知道要开哪几个.不对就报警,气死他.

网友F:
有任何异常,比如掉电之类发短信或打电话通知。
人才是最好的防盗器!!

网友A:
有任何异常,比如掉电之类发短信或打电话通知。
人才是最好的防盗器!!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简单,装一个6688手机上去。

网友G:
同意装一炸*,报销一个是一个,现在小偷太疯狂了,我加的自行车(新的买成1800)23楼都要乘电梯弄回家,汗!

网友H:
发明一种胶水,双份的,只要两种不中和,黏住他就不松了

网友I:
有任何异常,比如掉电之类发短信或打电话通知。
人才是最好的防盗器!!
引用 网友F:

人家弄个白噪声发生器把信号淹没掉。

网友I:
说做炸_弹只能图个口快,实际上是既不安全又不合法的,以前一个同事说他读中学的箱子被人家撬了,气愤之余放了个炸鱼的炸_弹,并精心布置了引_爆装置,哪知有天他忘了,把钥匙给他同学去拿东西,结果在他同学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炸_弹引爆了,九死一生啊。这是以前call机流行的时代,我们讨论在Call机里放**炸小偷的时候他亲口讲的故事。

网友:
他们现在都是直接把电瓶车抬到三轮车或面包车里,所以管你什么锁都是没有用的